[STM8] 单片机内部AD转换器问题

楼主(2016-01-23):
想问一下大家,单片机内部转换器,如果程序一直采集电压值,无时无刻地采集,内部AD转换器会坏吗?

楼主:
各位大神,程序这样写可以吗?我是检测是都断电,用AD去采集电压,如果低于某个电压值,我就马上保存数据到EEP.请问这样一直采集AD值,内部的AD转换器会坏吗

网友A:
不会坏,可能会丢失数据

网友B:
不会, 连续采样是 ADC 基本功能

网友C:
怎么会坏?

注意采样频率,如果高于芯片的能力,输出会错。

网友D:
肯定不会坏啊,坏了还怎么卖呢;

网友E:
确定是不会坏的

网友F:
怎么可能无时无刻再采集,模数转换也需要时间的啊

网友G:
不可能无时无刻的在采集,总会有时间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