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2相步进电机加减速算法问题

楼主(2016-01-23):
在AVR466的文档的步进电机加减速控制的文档中有如下的计算没有没懂。具体就是图片中画红圈的部分,为什么要乘100,除以100和乘100000000000000000? 具体的完整文件在附件。希望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这个都是为了提高计算精度,比如我的计算结果是1.23乘以100后就是123参与后面的运算,否则我就只能按照1参与运算,当然有人说为什么不用浮点算,这个我们在mcu没有硬件浮点单元的情况下,都选择采用定点的算法,这样才能提高执行效率,既然放大了100倍,结果,当然需要➗100

楼主:
是啊,但是乘以100和除以100那两个参数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呀。还有就是A_ SQ = 2α ⋅10000000000乘以10000000000完全不能理解,在整体文档与程序中也没有除以1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为了提高计算精度,比如我的计算结果是1.23乘以100后就是123参与后面的运算,否则我就只能按照1参 ...

是啊,但是乘以100和除以100那两个参数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呀。还有就是A_ SQ = 2α ⋅10000000000乘以10000000000完全不能理解,在整体文档与程序中也没有除以1000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为了提高计算精度,比如我的计算结果是1.23乘以100后就是123参与后面的运算,否则我就只能按照1参 ...

除了10000000000和100,这两个常数外其他的都是套用公式的。

网友B:
实时计算怕是有点困难,PLC里不知道咋完成的,脉冲还超级均匀,西门子的双路脉冲如果同时发送会有一路根本无法达到高速,而三菱的PLC却能两路以上同时发送高速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时计算怕是有点困难,PLC里不知道咋完成的,脉冲还超级均匀,西门子的双路脉冲如果同时发送会有一路根本 ...

这个需要stm32实现 这个乘上着写常数的 无法理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