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指导关于串口显示实时温度

楼主(2016-01-23):
我想将实时温度值用串口显示出来,用下面的程序,串口一直显示的是:00.0000C    怎么回事啊?求指导,谢谢了!
/*温度传感器18B20--串口显示温度*/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char int8;
typedef          int int16;
sbit DQ=P3^7;    //温度输入口
uint16 zhengshu;
uint16 xiaoshu;
uint16 temp;
void nop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uint16 n)
{
    while(n--);
}

void delay_ms(uint16 n)
{
    uint8 m=120;

    while (n--)
        while (m--);
}

void DS18b20_reset(void)
{
    bit flag=1;
        while (flag)
        {
            DQ = 1;
            delay(1);   //7.5us
            DQ = 0;
            delay(50); //139.8us
            DQ = 1;
            delay(6);  // 21us
            flag = DQ;
        }
    delay(45);    //延时500us
    DQ=1;
}

/*
* 18B20写1个字节函数
* 向1-WIRE总线上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_byte(uint8 val)
{
    uint8 i;

    for (i=0; i<8; i++)
    {
        DQ = 1;
        _nop_();     //两次传送间隔大于1us
        DQ = 0;
        nops(); //4us
        DQ = val & 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us  (30US)
        val >>= 1;          //右移一位
    }
    DQ = 1;
    delay(1);
}

/*
* 18B20读1个字节函数
* 从1-WIRE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
*/
uint8 read_byte(void)
{
    uint8 i, value=0;

    for (i=0; i<8; i++)
    {
        value >>= 1;
        DQ=1;
        _nop_();
        DQ = 0;
        nops();   //4us
        DQ = 1;
        nops();   //4us
        if (DQ)
            value|=0x80;
        delay(6);           //66us
    }
    DQ=1;
    return value;
}

/*
* 启动温度转换
*/
void start_temp_sensor(void)
{
   DS18b20_reset();
   write_byte(0xCC); // 发Skip ROM命令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

/*
* 读出温度
*/
int16 read_temp(void)
{
    uint8 temp_data[2]; // 读出温度暂放
    int16 temp;

    DS18b20_reset();  // 复位
    write_byte(0xCC); // 发Skip ROM命令
    write_byte(0xBE); // 发读命令
    temp_data[0]=read_byte();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read_byte();  //温度高8位

    temp = temp_data[1];
    temp <<= 8;
    temp |= temp_data[0];

    return temp;
}

/**
* UART初始化
* 波特率:9600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1;        //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自动重装)
    SCON = 0x50;        // 10位uart,允许串行接受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
* UART发送一字节
*/
void UART_Send_Byte(uint8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
* 将数据转换成ASC码并通过UART发送出去
*/
void UART_Send_Dat(uint16 dat)    //100度以下温度可用
{
    UART_Send_Byte(dat+ '0');

}

main()
{

    uart_init();
    start_temp_sensor();
    while (1)
    {
        delay_ms (1000); // 延时1秒

        read_temp();
              zhengshu=0xff&(temp>>4);//整数
                xiaoshu=(0x0f&temp)*625;//小数
            UART_Send_Dat(zhengshu/10);
        UART_Send_Dat(zhengshu%10);
                UART_Send_Byte('.');
                UART_Send_Dat(xiaoshu/1000);
                UART_Send_Dat(temp/100%10);
                UART_Send_Dat(temp/10%10);
                UART_Send_Dat(temp%10);
                UART_Send_Byte('C');
                UART_Send_Byte('\n');

    }

}

网友A:
没启动温度转换吗

网友B:
读到的温度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启动温度转换吗

有温度转换啊
* 启动温度转换
*/
void start_temp_sensor(void)
{
   DS18b20_reset();
   write_byte(0xCC); // 发Skip ROM命令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

楼主:
为什么不是实时温度值?而一直是00.0000呢?

网友B:
可能时序有问题吧,拿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是实时温度值?而一直是00.0000呢?

初始化正确吗?它的温度转换完成了没

网友C:
先调试看看实时温度值正确不,
如果正确然后打印出来的值有错误,
那就很可能是温度在打印时候计算的错误,比如取整有可能得到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正确吗?它的温度转换完成了没

我想问下串口调试助手里的数据可以保存吗,怎么保存?

网友D:
估计还是通信时序的问题吧   刚上电第一次有没有读到85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串口调试助手里的数据可以保存吗,怎么保存?

这个要看你的串口助手有没这个功能,例如:   usr-tcp232-test  这个软件是可以保存的

网友E:
https://bbs.21ic.com/icview-831950-1-1.html
下载这个代码看看...我记得有18b20读温度显示和发送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