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2V的精密基准电压

楼主(2016-01-23):
现在用PCF8591测量0-2V范围的电压信号,基准电压用2V,但找不到2V的精密稳压源,所能找到的稳到2V的芯片大多是一些普通稳压芯片,如LM317,LM723之类,而能找到的精密稳压源如TL431之类都没有稳到2V的,想请问一下有什么芯片能提供2V的精密基准电压

网友A:
用2.5V的基准稳压器,再加两个精密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找找TLV431或TLV432的,他们的基准电压都是从1.25V起,就根据这个来配精密电阻

网友C:
2.048v,可以不?

网友D:
TI 的电压基准品种繁多, 精度也很高, 够你选的.
对于 2V 基准电压的要求, 你可以选用 2.048V 的, 型号有 REF5020, REF3020, LM4040C20 等.

网友E:
先找一个常用的稳压芯片的,然后采用分压方式分到2V的

网友F:
常见的基准源芯片,4.096和2.048是很常见的,这个2.048更适合测量2V的,2.5V的也可以,总得留点域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