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下载出现错误

楼主(2016-01-23):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4",下载的时候总是出现这个提示,搜到过类似的问题,是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但是我出现的是m4,按照他的方法,在swd下找不到reset这个设置的地方,求大神帮帮忙,。板子仿真器没问题,在师兄电脑上可以下载。

网友A:
检查下,debug选项 setting  看能不能检测到芯片,或者是芯片添加错了

网友B:
是不是芯片选型选错了

网友C:
芯片选型选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