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SPI问题

楼主(2016-01-23):
现在用MSP430的硬件SPI,UCB0的SPi,当我发送命令唤醒w25x64之后读取它的ID,但是总是返回0xff
于是用硬件仿真了一下,发送缓冲寄存器里的数据和状态寄存器都是对的,但是就是接受缓冲寄存器UCB0RXBUF里的数据都是0xff. 求大神帮忙呀

网友A:
是不是时序问题或者寄存器没配置对

网友B:
硬件SPI寄存器配置一下就好了,不用模拟电平上下拉,应该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