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捕获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6-01-23):
我准备让MSP430的定时器。可以在捕获到上升沿的时候打开定时器并变成捕获下降沿。,下降沿的时候吧CCR里面的值取出来来用。。
我发现这样做,进不了中断。但如果我在中断外面就打开了定时器(MC=2)的话。就可以进入中断。。
为什么为发这样。捕获进入中断不是只要捕获到电平变化就可以进入中断了吗?为什么还必须让定时器的MC不等于0才可以进入中断?

网友A:
捕获引脚 第二功能使能没,方向要输入

网友B:
楼主用的哪个定时的捕获功能,注意引脚和寄存器配置是不是对应的

网友C:
这个需要注意相关寄存器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