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 F103+CPLD+SDRAM 控制OV5640的500万像素摄像头采集方案

楼主:
我最近用 CPLD(EPM240)+SDRAM来采集OV5640图像传感器,做出了一款通用型的高清拍摄模块。它是采用“先缓存整张,再分段读取”的图像FIFO方案,使得中低端单片机如stm32,LPC等可以绕开高清拍摄所要求的高速带宽和大内存,而只需像驱动低速设备一样,并花费1~2KB内存,就能轻松实现高清拍摄。另外我用stm32F103RBT6做出驱动这款拍摄模块的底座。
该拍摄套件叫做PixelBase,简称PB。有如下特点:
▲ 搭载OV5640,高达5 Mega(2592x1944)物理像素分辨率,成像清晰细腻
▲ 高精度自动对焦机构,近景远景都对焦自如(5cm~无限远)
▲ 集成自动曝光、自动增益、自动白平衡等,从容适应环境变化
▲ 可拍摄7~500万像素的JPEG图片,并保存在TF卡,可直接在电脑上打开浏览(或从串口输出)
▲ 可拍摄7~400万像素的RGB565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在TF卡,直接在电脑打开浏览(或从串口输出)
▲ 通过软件设置输出RAW、RGB、YUV等格式,用于预览或图像识别
▲ 自带高亮LED补光灯
▲ SPI口读写TF卡,挂载FAT文件系统,支持任何容量TF卡(已验证64MB~8G卡能用),图片写入速率750~900KByte/s
▲  USB转232芯片CH340,实现电脑USB直接和F103串口通信,方便测试
通过参考PB套件的C代码,各位攻城狮就可以把成像模块移植到自己的项目上,做出诸如网络摄像头、数码相机、图像识别等各类新奇玩意
整个套件到手后只需插上TF卡,用配送的数据线接上USB电源,就能马上拍出超清大图!从此高清拍摄不再是树莓派独享!
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更多详情:
TaoBao搜:PixelBase,或搜店家:E电猿

以下展示用PB拍摄模块拍的例图,所有图片均是直接从OV5640采集的JPEG,没有任何后期加工

楼主(2016-01-26):
下一步加GPRS模块还是wifi模块比较好呢??

网友A:
不错,加个GPS模块,wifi模块。F103通过iic配置ov5640,cpld读取jpeg,然后通过DCMI发给单片机,这样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加个GPS模块,wifi模块。F103通过iic配置ov5640,cpld读取jpeg,然后通过DCMI发给单片机,这样的线路 ...

是啊。可惜目前sdio接口的wifi模块多数都是Linux的驱动,要移植到stm上难度不少。大神有什么推荐的wifi模块吗??
另外我用CPLD做的这个DCMI,算是自定义的DCMI,不像F4那样的DCMI。我这个理论上也支持8位机的

网友A:
简单 10元一个的wifi模块 esp8266
不需要写什么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 10元一个的wifi模块 esp8266
不需要写什么驱动

串口转wifi的速度太慢了,想用SDIO口控制的

网友B:
再来一个数据传输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来一个数据传输就好了啊

您是指哪路的数据传输??

网友C(2016-06-16):
两者之间的众多IO接口,电平不一样,比较麻烦。

普通IO需要电平转换,但是SCCB是要上拉的,SIOC和SIOD直接上拉,不经过电平转换直接外部3.3V的MCU,可以吗?

datasheet中说,SIOC和SIOD是可以从1.8V上拉到2.8V,可以承受这个电压差。

但是没说能否从1.8V上拉到3.3V,或者从2.8V能否上拉到3.3V。

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D:
看到介绍:鉴于商业竞争,HDL源码不公开。。。

网友C(点评):
请教9楼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