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ACS712电流测量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6-01-23):
(无正文)

网友A:
ACS712是霍尔电流器件,可测量正负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频响在kHz级别,因此测交流电流输出的是交流波形,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当然不行,试试用交流档

网友B:
单片机采样,一般先运放精密整流后进行,或用采样保持电路再ADC。

网友C:
估计你的测量手动有问题, 比如用万用表直流档来测量这个信号.

网友D:
不变肯定是不对的,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要不就是你电路的问题,或者你前级的电流就是不变的。

网友(2016-08-09):
引用 网友A:
ACS712是霍尔电流器件,可测量正负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频响在kHz级别,因此测交流电流输出的是交流波形, ...

请问测负直流电流时,端口怎么接呢?是电流源的负端接IP+,正端接IP-吗?

网友E(2016-09-28):
不行是对的,因为是mv级别的,需要放大

网友F:
你用的什么测量的?

网友F:
处理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