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串口SCI通信

楼主(2016-01-23):
最近在做DSP2812与迪文液晶屏的串口通信,FIFO模式发送数据。想用中断发送多个数据,不用接收中断,但是总是无法进入发送中断,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看看中断有没有使能,pie控制器有没有启动

网友B:
fifo模式的发送中断要先发送以后才能触发

网友C:
检查配置吧   如果配置合理     数据发出后会响应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