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2016-01-23):
MDK编译总是遇到这个错误 ,网上说的改符号也不行?求高手
main.c: Error: command-line:  #992: invalid macro definition:
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HD

网友A:
看看是不是中间那个逗号的问题,要在英文模式下输入

网友B:
去掉逗号,用空格

网友C:
逗号 的问题吧 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网友D:
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HD                  ============》

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10X_H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