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EPM240)+SDRAM 控制OV5640的500w像素拍摄方案,任何单片机可用

楼主(2016-01-23):
小弟最近用 CPLD(EPM240)+ 8MB SDRAM来采集OV5640图像传感器,做出了一款通用型的高清拍摄模块。它是采用“先缓存整张,再分段读取”的图像FIFO方案,使得中低端单片机如stm32,LPC等可以绕开高清拍摄所要求的高速带宽和大内存,而只需像驱动低速设备一样,并花费1~2KB内存,就能轻松实现高清拍摄。另外我用stm32F103RBT6做出驱动这款拍摄模块的底座,就能把图像直接保存入TF卡。
该拍摄套件叫做PixelBase,简称PB。有如下特点:
▲ 搭载OV5640,高达5 Mega(2592x1944)物理像素分辨率,成像清晰细腻
▲ 高精度自动对焦机构,近景远景都对焦自如(5cm~无限远)
▲ 集成自动曝光、自动增益、自动白平衡等,从容适应环境变化
▲ 可拍摄7~500万像素的JPEG图片,并保存在TF卡,可直接在电脑上打开浏览(或从串口输出)
▲ 可拍摄7~400万像素的RGB565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在TF卡,直接在电脑打开浏览(或从串口输出)
▲ 通过软件设置输出RAW、RGB、YUV等格式,用于预览或图像识别
▲ 自带高亮LED补光灯
▲ SPI口读写TF卡,挂载FAT文件系统,支持任何容量TF卡(已验证64MB~8G卡能用),图片写入速率750~900KByte/s
▲  USB转232芯片CH340,实现电脑USB直接和F103串口通信,方便测试

通过参考PB套件的C代码,各位攻城狮就可以把成像模块移植到自己的项目上,做出诸如网络摄像头、数码相机、图像识别等各类新奇玩意
整个套件到手后只需插上TF卡,用配送的数据线接上USB电源,就能马上拍出超清大图!从此高清拍摄不再是树莓派独享!
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考更多详情:
TaoBao搜:PixelBase,或搜店家:E电猿

以下展示用PB拍摄模块拍的例图,所有图片均是直接从OV5640采集的JPEG,没有任何后期加工

网友A:
8M,一张满像素的图像是4.8M,感觉不能满像素满帧传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一张满像素的图像是4.8M,感觉不能满像素满帧传输吧!

如果是jpeg那是可以拍满5M像素,如果是RGB565,的确只能4M像素,2320*17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jpeg那是可以拍满5M像素,如果是RGB565,的确只能4M像素,2320*1740

哦,我做的是rgb,不了解JPEG格式!

网友B:
没有搜到PixelBase或E电猿,楼主能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搜到PixelBase或E电猿,楼主能否给个链接

在某掏某宝主页搜“pixelbase”啊,可以搜到的啊,发链接我怕被管理员删帖~~

网友C:
这个有意思,是用的mipi csi连接吗?

网友D:
LZ是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意思,是用的mipi csi连接吗?

用DVP接口

网友E(2016-03-16):
LZ: 白平衡用的是5640自带的simple还是 advanced?这个方案对后面的CPU应该没有任何ISP要求吧?

网友F:
这个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白平衡用的是5640自带的simple还是 advanced?这个方案对后面的CPU应该没有任何ISP要求吧? ...

对后面CPU没任何要求的

网友G(2016-05-03):
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H(2016-06-15):
请教下,lz的OV5640的IO电平是1.8V,还是2.8V?

stm32,cpld应该是3.3v,

OV5640需要使用I2C进行SCCB配置,SIOC,SIOD能否直接上拉到3.3V呢?

谢谢指教,不胜感激!

楼主(2016-09-29):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lz的OV5640的IO电平是1.8V,还是2.8V?

stm32,cpld应该是3.3v,

2.8V+1.5V
I2C能直接上拉到3v3

网友I:
问题一个cpld怎么接sdRAM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