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启动问题

楼主(2016-01-23):
(无正文)

网友A:
不上拉连不上仿真器是正确的,EMU0/1是用来设置仿真模式和边界扫描模式的。

网友B:
其中一个引脚  应该是与BOOT有关系

网友B:
你可以看一下   BOOT是哪个引脚
起不来  肯定就是BOOT模式不对

网友C:
我记得    一般BOOT引脚有一个是在仿真口上的

网友B: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