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dsPIC 库函数

楼主(2016-01-23):
初次接触dsPIC,单位最近选了个dsPIC30F5011这个片子,不知道有没有类似STM32那种库开发的方式呢 ?

现在项目用寄存器操作的方式也做好了,但是这个片子不知道怎么好诡异,应该是我自己没搞明白,代码是我在STM32上做好的,移植到这个片子上的,本来一个很正常的思路结果出来的现象却不一样,好像是哪里我没注意到,反正我是新手,所有问题我都认为是我自身的原因,想问问各位大神,这个片子也是可以调用库的吧?请问库开发的方式要怎么建立?是不是也要想STM32那样下载库文件,然后指定下路径,再进行调用 ??

网友A:
好像没有库吧

楼主:
看到一个头文件dspiclib.h我以为会有库文件...

网友B:
pic应该是没有,有也是比较简单的,通常都是自己写

网友C:
microchip的官方有例程是值得用的,可以对应需要的功能模块去找一下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