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要延时几小时的话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16-01-23):
请问用循环延时还是用定时器比较好?或者有其他的方法!谢谢!

网友A:
当然定时器了,设几个计数器。

楼主:
了解了,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定时器了,设几个计数器。

再问个问题!在串口发送后使用定时器T0延时2min,此时串口中断会不会被定时器中断打断啊?

网友A:
有可能,看谁的优先级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看谁的优先级高了

那是否需要手动把串口中断优先级提高,然后降低T0的优先级?

网友A:
是什么单片机?51吗?如果可以调,那就手动提高串口中断优先级。提高之后,定时器中断就不会打断串口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单片机?51吗?如果可以调,那就手动提高串口中断优先级。提高之后,定时器中断就不会打断串口中断了 ...

是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个问题!在串口发送后使用定时器T0延时2min,此时串口中断会不会被定时器中断打断啊? ...

如果串口中断不允许被打断或延时,就把定时器中断关闭,等接收结速后,再打开定时中断,2MIN定时丢失几十MS有何妨呢?

网友B:
请问串口主动还是被动的,低波特率不需要考量以上的问题,对高波特率才需要这样做,因为几MS一侦的刹时过去了,接收不了完整的一侦。

网友C:
用定时器中断,然后用整型变量多重循环,三重不行用四重

网友D:
加个rtc芯片

网友E:
用RTC可以不用担心断电 ,重新上电还能继续。如果只用定时器,断电之后延时就废了

网友F:
不能说延时几个小时的,在嵌入式系统中,说延时,一般就是这段时间会被独占,延时几个小时,还不让其他模块都死翘翘了,最好的说法还是需要几个小时后给我发送一个消息,我有一些事要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说延时几个小时的,在嵌入式系统中,说延时,一般就是这段时间会被独占,延时几个小时,还不让其他模块 ...

因为只用到串口发送,其他模块全都用不上。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心里有个数,非常感谢!

网友G:
当然是定时器中断,然后在中断里数数,1,2,3.。。。。

网友H:
定时器或者空操作指令,建议是定时器,不过话说好像没见过延时几小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