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载程序到cc2430求助

楼主(2016-01-23):
以前学过cc2430,但是下载程序也没事。现在现在流水灯程序板子没反应。把驱动都装了,把IAR的配置都依照书上改好了,点击make,点击debug,点击debug下面的go, 重启开发板电源,按下仿真器的复位按钮,然后没反应。下图是点击go之后的IAR显示.现在已经排查过一下:配置过程;线路的链接,板子应该是好的(试了三个板子),不关程序的事(其他基本例程也下不进去)。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多谢了,我已经停在这两个礼拜了,还没找出原因。

楼主(2016-02-28):
已经搞定,是系统的问题,装个xp就行了(win7原来没事,现在这个win7不知道怎么就不行了)

网友A:
simulator肯定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ulator肯定不对吧

问题找到了,是仿真器坏了。我同学也说按道理说不是simulator,但是在这次实际操作中确实是simulator,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