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GD32F103CBT6芯片ISP下载失败,也不能仿真

楼主(2016-01-23):
同样的电路板、同样的焊接工艺,GD32F103C8T6是完全正常的,但GD32F103CBT6芯片无法ISP下载程序,在线仿真也不行(用的是ST-LINK/V2仿真器)
开发软件用keil,点Debug时,提示“Error while attempting to write 4096 bytes to 0x08000000”

楼主:
ISP软件用的是: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 1.7.6.1220
操作C8T6芯片完全正常,但用CBT6时提示:设备没有应答.

网友A:
你是否换成中容量的了

网友B:
CB属于中容量的片子,楼上说的对

楼主:
应该不是中容量的问题,Keil工程配置里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STM32F10X_MD
问题是ISP的第1步就出现提示:设备没有应答

楼主:
按理说CBT6和C8T6几乎完全相同,仅仅Flash大了一倍
现在怀疑是这批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C:
应该是这里选择中容量,不是在宏定义处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把硬件接线好好查下,用万用表每一根线都查下,一般情况下芯片不会有问题,虽然说是国产的片子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
各种方法都试过,C8T6正常,而CBT6总是不行
看来芯片真的有问题
据说会有一种可能性:芯片严重受潮,过回流焊时内部水汽爆裂,导致芯片损坏

楼主:
换了一批芯片,今天调试通过了!
果然是上次芯片本身的问题
多谢大家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