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64F + FreeRTOS + LwIP测试

楼主(2016-01-23):
1,首先将固件升级为JLink OpenSDAv2,不升级也可以用OPenSDA方式调试。
A,下载并安装mbed OpenSDAv2 USB 驱动程序
B,选择OpenSDAv2 micro-B USB口,连接USB线,k64F开发板上电启动。

C,开发板启动后,电脑将显示存储盘符MBED,且PC设备管理中有一个虚拟串口设备,可通过串口终端打开串口,默认波特率为115200。

D,前面三步完成后,即可准备将OpenSDAv2升级为J-Link调试方式。

E,重新给板子加电,加电前长按SW1-reset,进入BOOTLOADER.

F,从segger官网下载最新的JLink OpenSDAv2 固件:
G,重新上电后,PC将识别出OpenSDAv2为JLink OB CDC。

楼主:
G,重新上电后,PC将识别出OpenSDAv2为JLink OB CDC。

2,采用IAR打开KSDK 1.3中的demo程序

楼主:
3,编译程序,下载执行。

下载时选择J-link方式

4,配置电脑端IP地址

5,浏览web地址:192.168.2.102

A,开发板启动时,调试串口输出的信息

楼主:
B,PC与开发板之间网络Ping信息

C,网页浏览服务器

FreeRTOSLwIP在实际的嵌入式网关项目中应用广泛,大家可以基于这套demo工程进行应用开发。

网友A:
这个FreeRTOS和ucos ii有什么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