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怎么回事?

楼主(2016-01-23):
One of the FTDI driver functions used during
configuration returned a invalid status or an error.

网友A:
FTDI是你用的XDSV100仿真器里面的主控芯片
如果你没有修改过仿真器里面EEPROM的数据   那就USB-JTAG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考虑驱动或目标器件是否正常

网友B:
仿真器的问题吧

网友B:
FTDI的现在用的很多啊

网友B:
买了根USB转232的线   发现是FTDI的片子做的

网友B:
使用这个芯片的    价格还不便宜  但是市场上也有很多冒充货

网友B:
ZEK的比较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