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6-01-23):
One of the FTDI driver functions used during
configuration returned a invalid status or an error.

网友A:
仿真器驱动的问题    ?
你的仿真器连接上过目标板吗

网友B:
仿真器问题   千奇百怪

网友B:
TI这方面的问题   太多了
为什么一直不解决呢

网友B:
应该好好给TI写写   问题总结一下
仿真器太贵
连接会遇到各种问题

网友B:
看到网友遇到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C:
电脑上可能接了两个USB转串口的设备,拔掉一个试试。

网友D:
仿真器太贵
连接会遇到各种问题

有同感啊,感觉仿真器太脆弱了

网友E:
FTDI -----USB转串口驱动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