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工业自动化领域 I/O 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6-01-23):
请教大牛们:
1、工业自动化领域 I/O 指的是什么?
2、与单片机上面的IO有什么区别?
3、它都有什么功能?
4、有什么特点?
5、有什么电气特性?
6、主要用来做什么?或是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

拜谢了先。

网友A:
工业的口可以参考plc,有以下两类,输入,输出,输入分高速,低速。输出也有高速低速。高速输入接类似编码器的高速信号,高速输出一般用来发送脉冲控制电机,普通输入,可以用来接传感器,开关等信号输入,普通的输出有三极管输出,光耦隔离输出,继电器输出等,用来控制电磁阀等。他们与mcu的口区别在于,最终还是通过mcu实现的,只是外围需要根据控制的电压,电流,速度等条件去构建外围的信号处理部分,然后接到mcu的口子上面处理

说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的口可以参考plc,有以下两类,输入,输出,输入分高速,低速。输出也有高速低速。高速输入接类似编码 ...

: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为什么单独做一个模块,直接主控板上实现不行吗?

网友B(2016-07-01):
其实没啥却别,工业上的IO没单片机灵活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啥却别,工业上的IO没单片机灵活罢了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IO,模拟IO

DI 一般都是光耦隔离输入,可以承受220V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