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RBUG的问题

楼主(2016-01-23):
(无正文)

网友A:
加断点,当执行到你某个按键的时候,程序就停在断点上了,然后单步执行记好了

网友B:
可以加入执行条件的,比如使一个IO拉高,直接就跳到哪个页面了。

网友C:
只能是加断点了

网友D:
我一般是加串口打印数据输出,执行某个函数的时候输出一定的调试信息

网友E:
串口加断点吧,有些情况确实断点不好捕捉的

网友F:
我一般是把一个功能都放一个函数中,然后加断点,单步调试,然后再拆分

网友G:
和编译器的性能有关了,好点的编译器就可以实现好的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