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OM与FLASH的问题

楼主(2016-01-23):
不是flash也可以存储数据吗?那为什么还要模拟eeprom?模拟eeprom有什么用呢?

网友A:
这个要看应用场景呢吧,FLASH在写数据之前需要确保那片数据已经是擦除状态的,而eeprom是可以直接写了就可以覆盖的。用Flash模拟eeprom也是为了在应用的时候方便。

网友B:
读写次数和使用寿命不一样

网友C:
flash是用来存储代码的,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改;EEPROM是用来保存用户数据,运行过程中可以改变

网友D:
三楼说的对,读写次数和使用寿命是不一样的。尽量避免频繁的读写eeprom

网友E:
Flash是一种基于半导体的存储器,具有系统掉电后仍可保留内部信息,及在线擦写等功能特点,是一种替代EEPROM存储介质的新型存储器。因为它的读写速度比EEPROM更快,在相同容量的情况下成本更低.。

网友F:
不管怎么模拟,flash都不可以掉电保存数据的

网友G:
一般写eeprom的时候,才会按照地址写的。而flash写进去会自动分配地址的。所以要用flash模拟eeprom,达到按字节读写的目的

网友H:
有的flash中,有很小的部分,这部分的数据即使掉电,也会保存的,用它来模拟eeprom来达到效果

网友I:
Flash的擦除包括块擦除和芯片擦除。块擦除是把某一擦除块的内容都变为1,芯片擦除是把整个Flash的内容都变为1。通常一个Flash存储器芯片,分为若干个擦除block,在进行Flash存储时,以擦除block为单位。 当在一个block中进行存储时,一旦对某一block中的某一位写0,再要改变成1,则必须先对整个block进行擦除,然后才能修改。所以flash要模拟eeprom,而不能直接操作,通过块的复制和转移来达到eeprom存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