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x系列能否在SDRAM运行程序?

楼主(2016-01-24):
我在内部SRAM中已经运行成功,把程序复制到SDRAM后,跳转马上就进入了MemManage_Handler中断,请教一下GD32F20x是否同样限制了代码执行的地址范围,就像STM32F429那样,但是429可以重映射SDRAM地址,不知道GD32F20x是否有办法在SDRAM内运行代码呢?

楼主:
确认是HardFault_Handler异常,不是MemManage_Handler异常,在跳转前修改中断向量表到SDRAM的话,跟踪PC指针确实跳转到HardFault_Handler,但是写在HardFault_Handler中断中的指令不执行;如果跳转前不修改中断向量表的话,HardFault_Handler仍旧发生,但是其中的指令能够执行,因为此时代码仍旧在flash中。
似乎目前的原因就是内核没有正确在SDRAM中取指令。

楼主:
刚刚研究了一下M3内核的存储器映射,发现GD32的SDRAM映射在0xC0000000,属于片外外设区,看来悲剧了,不知道SDRAM能否进行重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