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和TIM TRGO问题讨论

楼主(2016-01-24):
最近再看TIM TRGO的问题,但是有一些疑问,ADC1 ADC2的注入模式下 ,TIM1的TRGO作为ADC 的触发转换, TRGO信号产生后, 触发转换,转换完成后, 进入ADC的中断,取数据,清中断标志位,ADC是否需要一个新的TRGO信号才能使ADC再次进入中断还是不停的进行转换进入中断?
TRGO 信号设置问题,
010:update 更新 – 更新事件被选为触发输入(TRGO)。
011:OC1比较脉冲 – 在发生一次捕获或一次比较成功时,当要设置CC1IF标志时(即使它已经为 高),触发输出送出一个正脉冲(TRGO)。
100:比较 – OC1REF信号被用于作为触发输出(TRGO)。
101:比较 – OC2REF信号被用于作为触发输出(TRGO)。
110:比较 – OC3REF信号被用于作为触发输出(TRGO)。
111:比较 – OC4REF信号被用于作为触发输出(TRGO
如何理解010和011啊?

网友A:
需要再次触发转换, 只是时间驱动触发转换的常用设置方法

网友B:
再转换下

网友C:
触发的时间不同而已吧,不同的设置方法而已

楼主(2016-03-08):
引用 网友C:
触发的时间不同而已吧,不同的设置方法而已

TIM的触发方式;TIM 的update信号选为TRGO,这个update是计数器溢出吗?比如我采用central aligned模式,那么这个update指的是上溢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