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6-01-24):
STM32F107的内部SPI总线通信,为什么它的MOSI,MISO线一直是高电平,SCK线上也没有时钟输出....而时钟线是受控的,比如说我设备空闲时时钟极性为低,它就是低电平,我设置成空闲时时钟线为高,则就是高电平,这是什么原因咧???:'(:'(:'(

SPI配置代码如下图:(主程序里一直在不断的用SPI总线发送数据)

网友A:
看代码写得很多, 看样子应该有相关的初始化部分.
再看看端口配置和重映射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借助调试器, 分析寄存器吧.

SPI 是个比较简单的外设. 比较容易调试出来的. 楼主的情况感觉是端口弄错了, 或者重映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写得很多, 看样子应该有相关的初始化部分.
再看看端口配置和重映射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借助调试器, 分 ...

用的SPI3,IO口也都映射到PC10,PC11,PC12上去了的……NSS引脚没有用,直接将SPI从芯片的片选脚通过单片机的一个IO口直接拉低了,不知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片选脚,这样处理, 大部分 SPI 从器件应该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B:
你这截图代码看不清,不过SPI还是挺简单的一个通讯接口。So,检查下SPI和GPIO对应时钟有没有打开。然后你发送接收使用中断,看能进去吗?具体看是得结合寄存器查看。

网友C:
LZ为何不复制代码
不觉得照相再发到电脑上,再上传附件很麻烦吗?还不清楚

网友D:
SPI 是个比较简单的外设. 比较容易调试出来的

网友E:
感觉看不太清啊

楼主:
OK了,谢谢各位的积极回复啊:D
错误原因如下:1.首先SCK,MOSI引脚上是有波形的,我竟然用示波器没有看到(哎,要放假了,搞事迷糊了) 2.我的SPI从机芯片CS引脚不光只是简单的片选功能它的下降沿具有开始启动芯片工作的功能,所以直接拉低对它而言是不行的 3.SPI空闲时的时钟极性设置错误了.....大体原因如上,希望对其它人的调试有所帮助吧!!!!

网友F:
芯片CS下降沿具有开始启动芯片工作的功能

网友G:
用的是模拟SPI还是硬件SPI

网友H:
楼主的貌似是硬件SPI吧,方便把资料上传吗,学习一下

网友I:
貌似看不清

网友J:
端口配置和重映射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K:
长见识了

网友L:
这也没截图?干嘛手机拍照啊,好奇怪,你可以安装个截图小软件。

网友M:
端口弄错了, 或者重映射错误

网友N:
代码看的不是太清,如果没有输出的话说明初始化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