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关于整流滤波电路的电容

楼主(2016-01-24):
如下图是一个用338和三极管组成的高压稳压电路,输入是220V交流,中间那部分是稳压,稳压输出200V,然后我现在只有两个不同容值的高压电容 450V 470uF和400V 270uF 请问这两个电容分别放在C1和C3的哪个地方效果比较好。我个人的理解是 C3比较接近输出 电容相当于蓄水池 然后水池越大纹波越小 当输出电流变化比较快时 首先从这个水池中取水 所以470uF的放在C3?
这样理解是否可以?
另问一下 我定制的变压器输出是200V 但是实际输出220V 他说带负载后变压器有压降才会到200V 但我实际用了1/3功率时才降了几伏。。。而且低压的输出又没有这个现象。我是不是被坑了_(:з」∠)_

网友A:
1.大容量放左,小的右。
2.没人坑,是你不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大容量放左,小的右。
2.没人坑,是你不掌握。

1.你好!大容量放左有说法吗?
2.是还没掌握,时间有点急,看到这现象就先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大容量放左,小的右。
2.没人坑,是你不掌握。

我知道大电容放前面滤低频 小电容放在后面滤除高频 我也有加 图里没画出来 不过我现在是2个大电容。中间夹了个稳压。所以不知道怎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挺有意思的,理解回复不对准自己所提问题。
(左边的)C1用(大容量)470uF,(右边)C3用(小的)270uF ...

对啊 我就请教一下您为什么这样放 因为一般说的大电容放前面小电容放后面是因为大电容一般是电解电容 高频时感性较强 所以加个小电容滤除高频 但现在我问的是 两个大电解电容放的位置

网友B:
楼主基础知识不过关啊。如果想知道动态特性。用多阶动态电路求解偏微分方程。如果想知道持续特性用拉普拉斯变化。做设计这些都要自己算的。如果山寨别人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基础知识不过关啊。如果想知道动态特性。用多阶动态电路求解偏微分方程。如果想知道持续特性用拉普拉斯 ...

知道 因为刚学硬件不久 深深体会到电路的高深莫测_(:з」∠)_信号与系统刚上完课 但一般的学校你懂的 至于电路分析这边毛都没讲 我是准备寒假回去研究的 我现在大概就是先最基本的功能参数算一下 然后电路仿真一下测试一下功能  再实际搭出来看一下
但我敢保证我提出来的问题都是我经过认真思考 找了很久的资料的 我现在也还在找 跟人请教也是一种途径
所以╮(╯▽╰)╭

楼主:
也知道自己基础差 但每次都被人指出来还真是有点受伤啊

网友C:
1、大电容放哪边。就看谁对消除纹波的贡献最大。
    但这一点靠计算会很难,也没人去计算。
    实际使用,都是左边容量大,右边容量小。想想两边的波形,不难理解这一点。

2、工频变压器不是精确的器件,一定会有电压跌落的现象,所以都要留余量。
     看LZ说的情况,加比较重的负载才有跌落,说明变压器质量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大电容放哪边。就看谁对消除纹波的贡献最大。
    但这一点靠计算会很难,也没人去计算。
    实际使用 ...

好的!O(∩_∩)O谢谢!

网友D:
楼主加油,玄德回复的真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大电容放哪边。就看谁对消除纹波的贡献最大。
    但这一点靠计算会很难,也没人去计算。
    实际使用 ...

大要大多少。小要小多少。如果不算就要一个一试。什么是纹波。除了基波。高次谐波你要消哪个。不算不出问题还好。出了自己都找不到。现在是没人手算。都是matlab了。模拟电路电容电感都不算。产品六性好不到哪去。卖出去也是廉价没有利润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加油,玄德回复的真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要大多少。小要小多少。如果不算就要一个一试。什么是纹波。除了基波。高次谐波你要消哪个。不算不出问 ...

嗯 理论计算不可少 但目前我还无法接受太理论计算的 这个电路也没有太大的要求 我就想先定性直观的知道哪个放前面比较好,我一开始的理解只是从输出对电路的影响来考虑的 忘了本质是滤波电路 然后看了9楼的回复就理解了  也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