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怎么选?这个光电检测电路放大倍数怎么算

楼主(2016-01-24):
看滨松的光电二极管产品手册,这放大器怎么选?这个光电检测电路放大倍数怎么算?ad620,ina333能不能替代ad743、lt1360、ha5160、ad8001?
选择运放最重要的参数是什么?查了下资料云里雾里的也没怎么懂:'(

楼主:
:dizzy::dizzy::dizzy:木人看么。。。还是发错了。。。

网友A:
IV转换,放大倍数就是Rf

楼主:
引用 网友A:
IV转换,放大倍数就是Rf

电流*rf就是放大的电压么?51欧是阻抗配,并不会计入放大里面?
假如rf是1k,电流是0.001毫安,那么vo接示波器观测是不是应该是1v的样子?

网友B:
0.01V 吧,这个Rf一般都上M的

网友C:
这个运放电路叫跨阻运放,主要考虑运放的偏置电流(小)、噪声(小)、增益带宽积(大)等等,其放大倍数是电流*Rf,后端51Ω是阻抗匹配用的,因后面的接插件是SMA接头,屏蔽线的阻抗一般为50Ω。
运放的选择没有最重要的参数,只有最适合的参数,主要看用的场合

网友C:
若电流较大(大于10uA),Rf可以选择小点,则应该在Rf上并联一个小电容,若电流太小(低于10uA),也可以用多级放大,要给信号做滤波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运放电路叫跨阻运放,主要考虑运放的偏置电流(小)、噪声(小)、增益带宽积(大)等等,其放大倍数是 ...

前辈请问你都是从哪学的,这些大学课本上我就没见过。

网友C:
前辈不敢当,你可以买些运放之类的书看看,最好是国外作者写的(美国、日本)

网友E:
你这个是二极管处在光导模式下,是传输高速基带信号,光功率很大,对OP的SR功率带宽要足够大,边沿要陡,其他DC性能是其次。应是用光电传输网络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二极管处在光导模式下,是传输高速基带信号,光功率很大,对OP的SR功率带宽要足够大,边沿要陡,其 ...

这是他的说明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1V 吧,这个Rf一般都上M的

我写错了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运放电路叫跨阻运放,主要考虑运放的偏置电流(小)、噪声(小)、增益带宽积(大)等等,其放大倍数是 ...

这个的响应速度是不是跟运放有直接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的响应速度是不是跟运放有直接关系?

直接把 “滨松的光电二极管产品手册 pdf ” 附件上吧。

网友F:
你贴的图里没有提AD8001 。
你问题里却问是否能不能代替AD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