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USB CDC

楼主(2016-01-24):
STM32 USB CDC 向上位机发送数据,实际上向APP_Rx_Buffer[APP_RX_DATA_SIZE]写入缓冲数据,然后上位机周期性来查询然后device cdc驱动发buffer数据发送host。
可是一副320*240RGB图像就有150K大小,肯定不能定义这么大的数组啊,或者我分多批次的发送,但是上位机那岂不是的分多帧才能接受完

楼主:
或者说usb做数据buffer可不可以把地址分配在片外RAM上,像片内RAM一样操作对速度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1、APP_Rx_Buffer自有一套管理机制。
     看懂了就可以自由修改。

2、完全可以换换地方。
    如果用到DMA,要注意:有个空间是DMA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PP_Rx_Buffer自有一套管理机制。
     看懂了就可以自由修改。

我在后面加了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把数组定义在外部SRAM里下位机没有改什么,但是上位机把数据还原成图像,就好象错位了,有一部分图像和下部分图像移动了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用串口发送的时候,能够正常显示。用USB CDC却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后面加了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把数组定义在外部SRAM里下位机没有改什么,但是上位机把 ...

有图像显示,说明USB发送成功了,
错误很可能是程序的管理问题。

可以这样测试一下:
先别发图像,0,1,2,。。。255大数据块重复发,上位机按此规律进行判断。

网友B:
USB CDC这个没用过,没搞这么复杂的过,跟楼主学学看。

网友C:
晕 。。没懂。。学习下吧

网友D(2016-04-11):
引用 网友A:
1、APP_Rx_Buffer自有一套管理机制。
     看懂了就可以自由修改。

是不是在高速的情况下才会用到APP_Rx_Buffer?全速模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在高速的情况下才会用到APP_Rx_Buffer?全速模式呢?

我用的是FS模式,不是HS。HS关于Buffer的事,不太清楚。
HS麻烦,要外接PHY芯片。

网友E(2016-08-05):
引用 楼主:
我在后面加了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把数组定义在外部SRAM里下位机没有改什么,但是上位机把 ...

图像错位可能是数据掉包导致。

我在发送大数据时有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