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可以获取到系统的频率值呢

楼主(2016-01-24):
我设置系统频率为72MHZ,可是我如何知道我设置的是正确的呢?

网友A:
设置个定时器,然后抓波形,根据你的配置就可以推算出主频率的

网友B:
启动debug运行,在菜单peripherals->Power,Reset and Clock Control(PRCC)下可以看到现在的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C:
官方不是有个配置软件了么,按照他的配置,肯定是对的,不用验证的。

网友D:
看看这个**,根据寄存器值就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E:
在调试时,KEIL的Peripherals菜单下,找到RCC,如果你安装的版本有硬件仿真,可以直接看到系统时钟频率,没有的话,就找到相关寄存器自己去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官方不是有个配置软件了么,按照他的配置,肯定是对的,不用验证的。

是哪个配置软件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哪个配置软件呢?

新版的cubemx的库就可以配置的,选择参数即可。很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哪个配置软件呢?

你去ST官方论坛的软件那个版块找找,我在那个版块下载的。

楼主(2017-08-31):
引用 网友A:
设置个定时器,然后抓波形,根据你的配置就可以推算出主频率的

这样抓确实可以,但是最后有误差的。

网友H:
设置个定时器应该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