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EMC,概念是什么

楼主(2016-01-24):
为什么要有EMC

网友A:
EMC是指的在干扰下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就是在干扰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试验

网友C:
有EMI EMS之分

网友D:
电源线传导骚扰(CE)

网友E:
信号、控制线传导骚扰(CE)

网友F:
辐射骚扰

网友C:
EMC很重要,是对干扰的一种检验

网友G:
EMC是设计师设计的一个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