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通道说明

楼主(2016-01-24):
对于 cortex_m3 内核所支持的 240 个外部中断,我在这里使用了“中断通道”这个概念,因为尽管每个中断对应一个外围设备,但该外围设备通常具备若干个可以引起中断的中断源或中断事件。而该设备的所有的中断都只能通过该指定的“中断通道”向内核申请中断。因此,下面关于中断优先级的概念都是针对“中断通道”的。当该中断通道的优先级确定后,也就确定了该外围设备的中断优先级,并且该设备所能产生的所有类型的中断,都享有相同的通道中断优先级。至于该设备本身产生的多个中断的执行顺序,则取决于用户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A:
这个就是用户可以用的中断

网友B:
也就是可屏蔽中断,不是非可屏蔽中断

网友C:
用户可用的中断有很多的

网友D:
不知道多少人用嵌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可屏蔽中断,不是非可屏蔽中断

这个在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中断优先级的。。

网友F:
当该中断通道的优先级确定后,也就确定了该外围设备的中断优先级,并且该设备所能产生的所有类型的中断,都享有相同的通道中断优先级。
中断优先级的确定在开发中是需要特备注意的。

网友G:
优先级有时候会因嵌套过多也会了问题

网友F:
设备优先级的设置是很重要的,关系到设备正常运行的需要。

网友H:
中断通道的设置非常关键的。

网友I:
中断是我们进行单片机开发,最最最重要的部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J:
M3核 的有240个外部中断的,但是实际应用的又不多的。

网友K:
你只管用就行了

网友J:
重点是程序的中断服务的优先级设置的。

网友L:
这个关于外部中断的设计,需要同时从软硬件入手的,细节上都需注意的。

网友M:
这个需要配合整个设计环境来检测的。

网友N:
外部中断相应的优先次序的是取决于其优先级的设置的。

网友L(2016-02-26):
可屏蔽中断与非可屏蔽中断是需要注意分别的,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很重要。

网友C:
标准的M3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