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优先级的确定和嵌套规则

楼主(2016-01-24):
只能高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低抢先优先级的中断服务,构成中断嵌套。

网友A:
当 2(n)个相同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出现,它们之间不能构成中断嵌套,但 STM32 首先响应子优先级高的中断。

网友A:
当 2(n)个相同抢先优先级和相同子优先级的中断出现,STM32 首先响应中断通道所对应的中断向量地址低的那个中断

网友B:
号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任何中断抢先优先级为非 0 号的中断;1 号抢先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任何中断抢先优先级为 2、3、4 号的中断;……;构成中断嵌套

网友C:
如果两个中断的抢先优先级相同,谁先出现,就先响应谁,不构成嵌套。如果一起出现(或挂在那里等待),就看它们 2 个谁的子优先级高了,如果子优先级也相同,就看它们的中断向量位置了。

网友D:
我一般就一个优先给,谁抢到就用

网友E:
中断嵌套首先需要注意所应用的多个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F:
把所有的规则都讲了一遍

网友G:
针对中断嵌套的应用需注意中断的优先级的设置的。

网友H:
终端的嵌套是需要多注意的,在程序的设置上不能掉以轻心的。

网友I:
优先级的嵌套是不能忽视的,否则会造成程序的死循环或者跑飞的现象。

网友J:
这个需要都掌握的,一点点的去分析的,嵌入式中断用的不好会让程序跑飞的。

网友K:
不管是哪种型号的单片机的,其中断的嵌套规则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L(2016-02-25):
中断优先级是需要合理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