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1-24):
EMC和EMI两个名词有什么涵义呢喃

网友A:
即处在一定环境中的设备或系统,在正常运行时,不应产生超过相应标准所要求的电磁能量

网友A:
电源线传导骚扰(CE)

网友A:
信号、控制线传导骚扰

网友B:
辐射骚扰

网友C:
谐波电流测量

网友D:
EMI即电磁干扰。电磁干扰分为传导电磁干扰(Conducted EMI)和辐射电磁干扰(Radiated EMI)。其中,传导电磁干扰噪声在火线、中线与地线间传播,包括火线与地线、中线与地线间的共模噪声(Common-mode Noise),以及火线与中线间的差模噪声(Differential-mode Noise)。辐射电磁干扰噪声以辐射电磁场的形式在空间传播,包括由于非良好接地或接地反射电位不为零引起的共模噪声,以及由于没有很好控制的大信号环路引起的差模噪声。

网友D:
与之相关的还有EMC(电磁兼容),包括EMI(电磁干扰)及EMS(电磁耐受性)两部份,所谓EMI电磁干扰,乃为机器本身在执行应有功能的过程中所产生不利于其它系统的电磁噪声;而EMS乃指机器在执行应有功能的过程中不受周围电磁环境影响的能力,比如浪涌、辐射抗扰度、传导抗扰度、静电抗扰度等。

网友D:
EMC试验中需要做的试验主要有以下:
1、浪涌(差模、共模)
2、电快速脉冲群
3、辐射骚扰、辐射抗扰
4、传导骚扰、传导抗扰
5、静电(接触、空气)

网友D:
EMI和EMS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于设计器件本身,前者是指工作时对外在的干扰,后者是在工作时外在对于本身的干扰,两者都要满足条件算是EMC合格,这是电子产品在出厂前相对比较难以通过的试验,相对EMI来说,在中低频电路中,EMS较为难通过,难通过的相中,最难通过常为:浪涌、脉冲群、传导抗扰度

网友E:
EMI分Conducted(传导骚扰) 和 Radiated(辐射骚扰),
传导主要是有线界入,IEC中规定的频段在150kHz~30MHz。
辐射骚扰由空气界入,IEC中规定频段30MHz ~ 1GHz。

EMS的项目就很多,IEC60001-4,-2等。

N久以前我还在某EMC实验室做CE,FCC认证,现在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MI分Conducted(传导骚扰) 和 Radiated(辐射骚扰),
传导主要是有线界入,IEC中规定的频段在150kHz~30MHz ...

CE FCC认证,现在这些试验室收费也不低啊

网友G:
定义的性的东西  wiki上都有非常详尽的解释

在这里也问不出花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