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基于超核库的Keil工程建立及GPIO操作

楼主(2016-01-24):
超核V2.5库挺好用的,直接弄过来,官方给的模块感觉文件夹太乱了,所以准备直接创建工程,

工程建立挺简单的,只需要把头文件、启动文件和CMSIS库、底层驱动库拷贝过来,然后建立工程,

Keil工程设置如图

C/C++下面

Define: MK64F12 RAVEN DEBUG

然后是 Misc Cotrols : --c99     //使用99标准

就可以添加自己的代码了,
系统时钟在system_MK64F12.c中修改CLOCK_SETUP

整个工程建立好了之后开始GPIO操作 :

先上原理图,按键和RGB LED的:

开始调用库来驱动LED和读取按键状态

超核2.5库两种GPIO操作方式,一种快速操作直接调用函数,一种是类似STM32进行结构体初始化

楼主:
初始化输入和输出

编译通过J-Link方式下载程序,运行!

楼主:
  1. #include "main.h"

  2. /* 修改主频 请修改 CMSIS标准文件 system_MKxxxx.c 中的 CLOCK_SETUP 宏 */

  3. /* GPIO 工作模式 */
  4. /*
  5. *         @arg kGPIO_Mode_IFT :悬空输入
  6. *         @arg kGPIO_Mode_IPD :下拉输入
  7. *         @arg k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8. *         @arg kGPIO_Mode_OOD :开漏输出 如果不清楚这2种输出的区别请 百度..
  9. *         @arg kGPIO_Mode_OPP :推挽输出
  10.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Delay */
    DelayInit();

    /* 使用简易初始化初始化PTB端口的22引脚作为IO使用 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 */
   // GPIO_QuickInit(HW_GPIOB, 22, kGPIO_Mode_OPP);

          //使用结构体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instance = HW_GPIOB;
    GPIO_InitStruct.mode = kGPIO_Mode_OPP;
    GPIO_InitStruct.pinx = GPIO_Pin_22;
    GPIO_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QuickInit(HW_GPIOB, GPIO_Pin_21, kGPIO_Mode_OPP);
          GPIO_QuickInit(HW_GPIOE, GPIO_Pin_26, kGPIO_Mode_OPP);

          //PTA上拉输入
          GPIO_QuickInit(HW_GPIOA,GPIO_Pin_4, kGPIO_Mode_IPU);

          GPIO_QuickInit(HW_GPIOC,GPIO_Pin_6, kGPIO_Mode_IPU);

    /* 控制PTB端口的21引脚输出低电平 */
    GPIO_WriteBit(HW_GPIOB,GPIO_Pin_22, 1);
    GPIO_WriteBit(HW_GPIOB, 21, 0);
          GPIO_SetBit(HW_GPIOE, GPIO_Pin_26);

    while(1)
    {
                        if(GPIO_ReadBit(HW_GPIOA,GPIO_Pin_4) == 0)
                        {
                                DelayMs(5);
                                if(GPIO_ReadBit(HW_GPIOA,GPIO_Pin_4) == 0)
                                GPIO_ResetBit(HW_GPIOE, GPIO_Pin_26);
                        }
                        if(GPIO_ReadBit(HW_GPIOC,GPIO_Pin_6) == 0)
                        {
                                DelayMs(5);
                                if(GPIO_ReadBit(HW_GPIOC,GPIO_Pin_6) == 0)
                                GPIO_SetBit(HW_GPIOE, GPIO_Pin_26);
                        }
      /* 翻转引脚电平 原来是低变成高 原来是高变成低 */
                          GPIO_ToggleBit(HW_GPIOB,  GPIO_Pin_21);
                          GPIO_ToggleBit(HW_GPIOB, 22);
        DelayMs(500);
    }
}

网友A:
楼主,能否把库文件讲解,方便了解一下整个系统: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