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基于SysTick滴答时钟的1HzLED

楼主(2016-01-24):
其实这篇的1Hz灯,就是在上一篇的基础上添加了SysTick滴答时钟。

main.c代码如下
#include "MK64F12.h"
#include "../driver/inc/led.h"
#include "../driver/inc/systick.h"

int main(void)
{
        led_init();
        systick_init();
        while(1)
        {
//                PTB->PSOR = 1 << 22;
//                PTB->PCOR = 1 << 22;
        }
}
systick.c代码如下
#include "../inc/systick.h"

static int tim = 0;

int
        systick_init(void)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
        return 0;
}

void SysTick_Handler()
{
        static int tt = 0;
        if(tim++ - tt > 500)
        {
                tt = tim;
                PTB->PTOR |= 1 << 22;
        }
}

网友A:
纯粹一个机器人吧,请标明转载。。。。。。附件也没有添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粹一个机器人吧,请标明转载。。。。。。附件也没有添加

你是原创啊:handshake

网友A:
是原创,这个工程模板不需要安装pack包

网友A:
你可以到nxpic搜索下载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到nxpic搜索下载看看

我百度一下,没搜到,有链接吗?上面都是NXP方面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原创,这个工程模板不需要安装pack包

嗖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百度一下,没搜到,有链接吗?上面都是NXP方面的么?

http://www.nxpic.org/module/forum/thread-603025-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nxpic.org/module/forum/thread-603025-1-1.html

哦谢谢,电子信息港我一直注册账号居然没注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