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网上一3相桥驱动电路,觉得有问题特此贴出请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2016-01-24):
百度里找到一篇讲电调的**。它这里用的驱动方式我感到奇怪。上桥臂管子G极接上拉电阻接自举的输出。这样的话上桥臂关断是利用DS反偏关断的。但是这样的接法,只要上桥臂一个开关管关断,那就一排都关断了!!!!也就是上桥臂的三个管子要不同时开通要不同时关断。。。。貌似000,111这两个都是零矢量。。。没意义的吧?而且这里所谓的自举电路,我没看出个所以然,看不出电压怎么叠加上去。。。。
————————————————————————————————————————————————————————————
至于它下面的描述,说提供上臂驱动管两倍电源电压。。。。。足够的Vgs。。。。并没有看懂,觉得很扯。请各位帮忙看一下,谢谢你们

网友A:
不严谨的电路,特定情况下勉强可用。

网友A:
不是自举供电,是倍压电路

网友A:
三个半桥并不会互相影响,你理解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半桥并不会互相影响,你理解有误

对的,的确是我一开始理解有误。谢谢您的回帖,祝工作生活愉快: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