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16-01-24):
原理图如下: 本来想做一个双向可控硅调光的电路 接通220V开关的一瞬间灯泡闪一下 然后就灭了 之前在做这个实验是没问题的 光耦是MOC3023 可控硅是BAT138X

网友A:
R1,R2就用1K电阻?闹着玩呢?

网友:
为啥直接上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2就用1K电阻?闹着玩呢?

晕 原理图忘记改了 实际是用1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