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内部晶振如何调整的比较准呢?

楼主(2016-01-24):
STC15系列的单片机,用内部晶振,设置为22.1184M,然后每次下载时误差都不太一致,有万分之二,万分之五,万分之七的误差。
前几天和上位机通讯时出现错误,卡了几天,后来发现好象是晶振误差引起的。如果是万分之二误差的话,基本就没事了。

网友A:
调整是MCU的Bootloader完成的,一般在0.2%之内就已经是优秀。

网友B:
我用外挂晶振。。。。。。下载软件显示一样会飘阿飘~~~~~

网友C:
是不是屋子冷的原因?连续发送的数多的话,上位机读取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D:
串行通讯波特率允许最大误差5% 8-1-N
ISP软件显示的主频是用上位机的特殊脉宽反算出来的,误差很大
15系列RC精度用于串行通讯倬倬有余,请从其它方面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