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直接驱动MOS管的疑问

楼主(2016-01-24):
我本来想直接用IO驱动MOS管,可是网上有人说这样不安全,有人用过么

网友A:
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过,说单片机直接驱动MOS管容易烧坏IO口

网友B:
亲身经历,会烧IO的,都烧了好几个了

网友C:
如果不需要太高开关速度的话用IO直接驱动MOS管是可以的

网友D:
可以加二极管,如果速度不快

网友E:
AOD472外加电源,然后直接接IO是可以的,我试过了

网友F:
一般是要加个三级管的,这样避免MOS坏掉的话直接烧坏单片机

网友G:
我见很多基本测试电路都是拿IO直接驱动的,估计是怕开关频率大了,产生的电流烧毁IO吧

网友H:
直接驱动FET需要考虑是N管还是P管。FET输入电阻相当大。烧不了IO。不过如果FET烧了可能也会连着少IO。N管就不建议直接驱动了。因为N管的G极电压必须高于Vcc才能导通。

网友I(2016-03-21):
用驱动吧?

如何?

楼主(2016-05-22):
引用 网友E:
AOD472外加电源,然后直接接IO是可以的,我试过了

AOD472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AOD472是什么东西呢?

百度搜索了下,没找到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