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32位的机器中申明xdata变量

楼主(2016-01-24):
将51移植到ARM中的时候,其他地方可以完美运行。可是M3中是没有xdata这个关键字的,如何在M3中申明xdata呢?

网友A:
不用申明,把这个去掉就好了

网友B:
51中存储空间有限。data、idata、xdata是定义存储位置的,相应的访问方式也不一样。 stm32的片上ram容量都比较大,都相当于data。
移植的话,把data、idata、xdata字样都去掉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中存储空间有限。data、idata、xdata是定义存储位置的,相应的访问方式也不一样。 stm32的片上ram容量都 ...

那STM32也应该有地址的区别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STM32也应该有地址的区别了吧

在M3中是没这个说法的,因为M3的寻址空间足有4GB,足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STM32也应该有地址的区别了吧

M3的话,基本上就是地址的区别了,具体有某个外设的基址,这样来区分的

网友F:
现在ARM都是大容量的,基本不用考虑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