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I2C程序

楼主(2016-01-24):
#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TX_STATE       0     /*I2C发送状态*/
#define RX_STATE      1     /*I2C接收状态*/
//-----对SMCLK分频产生I2C通信波特率-----
#define I2C_BAUDRATE_DIV  14    /*I2C波特率控制*/
#define SLAVE_ADDR     0x20  /*从机TCA6416A的地址*/
static unsigned char  TxByteCnt=0;   //剩余发送数据
static unsigned char  RxByteCnt=0;   //剩余接收数据
static unsigned char *pTxData;              // 待发送TX 数据的指针
static unsigned char *pRxData;              // Rx接收存放数据的指针
unsigned char I2C_State =  0;    //收发状态指示变量

/******************************************************************************************************
* 名       称:USCI_I2C_Init()
* 功       能:初始化USCI_B0模块为I2C模式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I2C设为3线制主机状态,暂不使能Tx和Rx中断  * 范       例:无
******************************************************************************************************/
void USCI_I2C_Init()
{
   _disable_interrupts();
    P1SEL |= BIT6 + BIT7;                        // GPIO 配置为USCI_B0功能
    P1SEL2|= BIT6 + BIT7;                        // GPIO 配置为USCI_B0功能
    UCB0CTL1 |= UCSWRST;                        // 软件复位状态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同步通信I2C主机状态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使用SMCLK,软件复位状态
    UCB0BR0 =I2C_BAUDRATE_DIV                          // 除了分频系数,实际波特率还与SMCLK有关
   UCB0BR1 = 0;          //这一级别的分频一般不启用
    UCB0I2CSA = SLAVE_ADDR;                      // I2C从机地址,可在宏定义中修改
    UCB0CTL1 &= ~UCSWRST;                       // 开启I2C
    _enable_interrupts();
}
/******************************************************************************************************
* 名       称:USCI_I2C_Tx_Init()  * 功       能:仅使能I2C的Tx中断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I2C通信只能半双工,只使能一个中断,可靠  * 范       例:无
******************************************************************************************************/
void USCI_I2C_Tx_Init()
{
    _disable_interrupts();
    while ((UCB0STAT & UCBUSY)||UCB0CTL1 & UCTXSTP);       // 确保总线空闲
    IE2 &= ~UCB0RXIE;                  //关闭Rx中断
    I2C_State=TX_STATE;
   IE2 |= UCB0TXIE;                                   //允许Tx中断
    _enable_interrupts();                  // 开总中断 }
/******************************************************************************************************
* 名       称:USCI_I2C_Rx_Init()  * 功       能:仅使能I2C的Rx中断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I2C通信只能半双工,只使能一个中断,可靠  * 范       例:无
******************************************************************************************************/
void USCI_I2C_Rx_Init()
{
   _disable_interrupts();
    while ((UCB0STAT & UCBUSY)||UCB0CTL1 & UCTXSTP);       // 确保总线空闲
   IE2 &= ~UCB0TXIE;                    //关闭Rx中断
    I2C_State=RX_STATE;
   IE2 |= UCB0RXIE;                                   //允许Tx中断
    _enable_interrupts();                  // 开总中断 }
/******************************************************************************************************
* 名       称:PreSet_Tx_Frame()
* 功       能:构造待发射数据的“弹夹”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只有不BUSY且STOP已复位的情况下才允许操作“弹夹”  * 范       例:无
******************************************************************************************************/
unsigned char PreSet_Tx_Frame(unsigned char *p_Tx,unsigned char num)
{
  if ((UCB0STAT & UCBUSY)||(UCB0CTL1 & UCTXSTP))   return(0);
  pTxData = (unsigned char *)p_Tx;                  // 更新数据指针
     TxByteCnt = num;                       // 更新剩余发送数据个数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 I2C Tx位, 软件start condition
    _bis_SR_register(CPUOFF+GIE);                 // 进LPM0模式,开总中断
    return(1);
}
/******************************************************************************************************
* 名       称:PreSet_Rx_Frame()
* 功       能:构造待接收数据的“弹夹”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只有不BUSY且STOP已复位的情况下才允许操作“弹夹”  * 范       例:无
******************************************************************************************************/
unsigned char PreSet_Rx_Frame(unsigned char *p_Rx,unsigned char num)
{
  if ((UCB0STAT & UCBUSY)||(UCB0CTL1 & UCTXSTP))  return(0);
  pRxData = (unsigned char *)p_Rx;               // 更新数据指针
   RxByteCnt= num;                      // 更新剩余接收数据个数
   UCB0CTL1 &= ~UCTR;
     UCB0CTL1 |= UCTXSTT;                      // I2C Rx位, 软件start condition
     _bis_SR_register(CPUOFF+GIE);                //  进LPM0模式,开总中断
     return(1);
  }
void I2C_TxFrame_ISR(void);
void I2C_RxFrame_ISR(void);
/******************************************************************************************************
* 名       称:USCIAB0TX_ISR()
* 功       能:响应I2C的收发中断服务
  return(0);  pRxData = (unsigned char *)p_Rx;               // 更新数据指针   RxByteCnt= num;                      // 更新剩余接收数据个数   UCB0CTL1 &= ~UCTR;
     UCB0CTL1 |= UCTXSTT;                      // I2C Rx位, 软件start condition     _bis_SR_register(CPUOFF+GIE);                //  进LPM0模式,开总中断     return(1);  }
void I2C_TxFrame_ISR(void); void I2C_RxFrame_ISR(void);
/******************************************************************************************************
* 名       称:USCIAB0TX_ISR()
* 功       能:响应I2C的收发中断服务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I2C的Tx和Rx共用中断入口  * 范       例:无
******************************************************************************************************/
#pragma vector = USCIAB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TX_ISR(void)
{
   _disable_interrupts();       //等同_DINT
   if(I2C_State==TX_STATE)       //判断是收状态还是发状态
     I2C_TxFrame_ISR();                          // 事件:发送帧
   else  I2C_RxFrame_ISR();                        // 事件:接收帧    //-------预留给主循环中唤醒CPU用途-------
     if(RxByteCnt == 0 || TxByteCnt == 0)        //如果没有待发送或待接收数据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Exit LPM0
     _enable_interrupts();           //等同_ENIT
}
/******************************************************************************************************
* 名       称:I2C_TxFrame_ISR()
* 功       能:I2C的Tx事件处理函数,发送缓存数组中的数据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类似FIFO操作,但指针无需循环  * 范       例:无
******************************************************************************************************/
void I2C_TxFrame_ISR(void)
{
   if (TxByteCnt)                               // 检查数据是否发完
   {
    UCB0TXBUF = *pTxData;                               // 装填待发送数据
     pTxData++;           //数据指针移位
     TxByteCnt--;                               // 待发送数据个数递减
   }
  else             //数据发送完毕
   {
    UCB0CTL1 |= UCTXSTP;                              // 置停止位
    IFG2 &= ~UCB0TXIFG;                              // 人工清除标志位(由于没有写Buffer,MCU不会自动清除)
   }
}
/******************************************************************************************************
* 名       称:I2C_RxFrame_ISR()
* 功       能:I2C的Rx事件处理函数,读取UCB0RXBUF写入指定缓存数组中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类似读FIFO操作,但指针无需循环  * 范       例:无
******************************************************************************************************/
void I2C_RxFrame_ISR(void)
{
   if (RxByteCnt == 1)                          // 只剩1字节没接收时(实际已经在RxBuff里了)
        UCB0CTL1 |= UCTXSTP;                    // 软件产生停止位
    RxByteCnt--;                                  // 待接收字节数递减
    *pRxData = UCB0RXBUF;                    // 存储已接收的数据
    *pRxData++;            //数据指针移位
}

网友A:
有没有硬件IIC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硬件IIC的例程

这个就是硬件IIC

网友B:
硬件IIC好好学习一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有没有时序问题

网友C:
2553好像不集成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