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模拟I2C技巧

楼主(2016-01-24):
众所周知,实现I2C总线协议主要是控制SDASCL使其产生协议所规定各种时序。要控制P6.7P6.6产生I2C总线要求各种时序,就要频繁使用到输入、输出以及方向寄存器。而要减少代码量,简化接口控制,最直接方法就是减少有关寄存器操作次数。要实现这一想法需要软硬件结合,充分利用I/O口特点以及I2C总线协议特点。

网友A:
模拟I2C的关键还在于定时器的使用上的。。还得采用捕获功能的吧

网友B:
正如楼上所说,需要注意的是所采用的定时器相关寄存器的设置。

楼主:
其他mcu也可以参考这个理想的

网友C:
模拟I2C的关键还在于定时器的使用上的

也就是时序要准是吧

网友D:
有没有MSP430的硬件IIC的例程,学习一下,硬件IIC都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