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重映射问题

楼主(2016-01-25):
stm32f103cbt6的芯片,是一个48引脚封装的,请问这款芯片的定时器3有重映射功能吗?如果没有,那么哪个型号有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定时器3重映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定时器3重映射功能?

为了画板方便啊

网友A:
好像和楼主对重映射的理解有偏差,楼主能否详细解释下

楼主:
我的理解就是,可以通过重映射,把外设的输出引脚设定为其他的引脚上面,当然了,重映射到那个引脚上不是用户决定的,是已经规定好了的,在数据手册的引脚描述部分

网友B:
看手册嘛

网友C:
手册,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