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卡种类调研,主要芯片及频率

楼主(2016-01-25):
最近有想把门禁的功能加到产品中,但是不太了解门禁卡都是什么种类的,用的都是什么芯片?有125K和13.56M两种频率,那这两种频率中,占市场最多的是哪个频率的呢?

IC   ID 卡主要是IC卡可以作为一卡通么?ID 只能有唯一固定的ID ,别的功能不支持?

有大神调研过么?或者正是这方面的专家,请赐教,谢谢啦~~在线等噢:hug:

网友A:
     小菜路过,以前做东西有接触过门禁,也跑到专门做门禁的公司过(不过不想干就跑路了)。门禁主要用的非接触卡(ID,IC)
     ID卡就是你所说的基于125Khz的,确实是只有固定的ID而且是出厂就固定了。用法只能是读取卡上的ID号。用曼码(或者维根)就可以解析出来。这类卡只能读不能写。如果门禁功能要求不高可以用此卡做。
     13.56M频率的IC卡就是飞利浦的M1卡了,S50和S70很广泛。比较广泛的芯片 RC522,RC520 。我以前做东西用的就是S50,保密性能肯定比ID卡好。 IC卡是有ID号和存储扇区的,相关芯片也有一定的加密功能,但听说这玩意国外已经有人**了。但是国内用这类卡的还是很广泛的。国内类似的卡有复旦微的,可以去了解下。
     另外还有一种是logic的,这类卡对秘钥的管理比较完善和飞利浦的秘钥管理方式完全不同,其对秘钥的管控比较严格,其安全性目前个人认为是高于M1卡。但是logic的IC卡,如果量不大的话,找他们估计也不太划算。
     还有一种就是CPU卡,就是IC卡里面放了一颗CPU在里面,有相应的秘钥发放算法和设备,玩门禁应该没必要用到。
    我觉得一般的门禁,用M1卡就可以了。
    微末之见,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菜路过,以前做东西有接触过门禁,也跑到专门做门禁的公司过(不过不想干就跑路了)。门禁主要用的非 ...

很详细 EM4305听过么?  也是ID卡 但可读可写,也是有扇区的, 这样的卡是不是除了唯一的UID  还可以写一些需要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 IC卡相关资料专辑 242M ◆〓

好威武 资料好全 谢谢啦  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菜路过,以前做东西有接触过门禁,也跑到专门做门禁的公司过(不过不想干就跑路了)。门禁主要用的非 ...

对了 有一个问题忘记问了   卡上的内容(无论是UID 还是需要写进的内容),都需要在门禁系统的数据库中吧?
这样的话 就需要和做门禁系统的公司合作是么?把我们生产的卡的内容存入门禁系统中。这样用户才可以使用?我理解的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 有一个问题忘记问了   卡上的内容(无论是UID 还是需要写进的内容),都需要在门禁系统的数据库中吧 ...

不用的,弄个读卡器就能操作了.先啃点资料吧

送个好东东给泥,俺以前做的IC卡门锁系统
源程序: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弄个读卡器就能操作了.先啃点资料吧

送个好东东给泥

tyw先生, 您的意思是 只要频率符合 任意一个读卡器就可以?  我还是不明白呢
读卡器也只能读到UID 吧  但是我自己写进扇区的内容  读卡器是不能理解其意义的吧?

我正在下载您推荐的资料噢  :hug:

网友B:
引用 楼主:
tyw先生, 您的意思是 只要频率符合 任意一个读卡器就可以?  我还是不明白呢
读卡器也只能读到UID 吧 ...

一般IC卡读写模块都买成品
卖模块的厂家会提供读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的,弄个读卡器就能操作了.先啃点资料吧

送个好东东给泥,俺以前做的IC卡门锁系统

t 蜀黍 ,,您好强噢,  好好好 , 谢谢啦 ,么么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 有一个问题忘记问了   卡上的内容(无论是UID 还是需要写进的内容),都需要在门禁系统的数据库中吧 ...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卡只是提供安全保存数据的载体,里面的内容和用途是你自己定义的。只要你掌握秘钥(密码),你可以操作卡内任何的存储区域为你所用,你想用来做什么都可以啊。
至于和门禁系统公司合作,我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卡只是提供安全保存数据的载体,里面的内容和用途是你自己定义的。只要你掌握秘钥(密 ...

我的意思是 比如我做带有小区门禁的产品,这个门禁卡内的内容我确实可以随便写,但是也要门禁系统识别才可以呀, 要不怎么开门呢?所以这不是要把卡内的内容存到门禁读卡器内的数据库中么? 否则读卡器读到了数据 ,也不知道数据的意义呀,  不是么?呜呜  我也不太明白 正在研究    见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比如我做带有小区门禁的产品,这个门禁卡内的内容我确实可以随便写,但是也要门禁系统识别才 ...

读卡器会连后台,会将读到的数据与后台的数据进行对比,卡端与读卡器端一般都是都规范的,可以先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卡器会连后台,会将读到的数据与后台的数据进行对比,卡端与读卡器端一般都是都规范的,可以先好好研究 ...

嗯 嗯  研究ing~~~:hug:谢谢你cliffbo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比如我做带有小区门禁的产品,这个门禁卡内的内容我确实可以随便写,但是也要门禁系统识别才 ...

你的意思是?你的项目要加个功能,然后去配合别人的门禁系统吗?
那确实要按他们的门禁系统规范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你的项目要加个功能,然后去配合别人的门禁系统吗?
那确实要按他们的门禁系统规范来 ...

是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了解到的是  现在门禁有125K   13.56M的   但是13.56M还有不同的协议  这是要和门禁读卡配合的
但是 我还有一个疑问是   那些配钥匙的地方  怎么什么频率的都可以复制  是因为他们的复制器  两个频率  各种协议的都支持么?: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现在了解到的是  现在门禁有125K   13.56M的   但是13.56M还有不同的协议  这是 ...

那就是他们的发卡器读头同时支持IC卡和ID卡。
你是才了解射频卡的吧,可以留个Q,我加你Q吧。

网友D:
做过售货机的M1卡,带加密的

网友E:
做门禁安全性要求不高的话,一般用TM卡就搞定了吧

楼主:
tyw 棒棒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门禁安全性要求不高的话,一般用TM卡就搞定了吧

EM的也应该可以

网友E: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