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长期连续通电

楼主(2016-01-25):
做研发10多年了,设计控制器时时通常都选择一个小5V继电器的上电复位延时电路,用于控制输出端口的电源,比如继电器,或者其他光纤类的输出,在CPU上电初始化正常完成之后才给这些外部输出口供电。这种继电器的用法,在变电站里一放就是好几年不动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其常开点会一直吸合。

但最近在设计产品时,跟小日本的欧姆龙打交道比较多。在其手册里,总是会提示:在长期连续通电的场合,会导致触点表面生成皮膜,而导致接触不良。为了以防接触不良和线圈断线,请设计成安全电路。

不知道各位对这个问题如何看待?又如何设计成安全电路?

谢谢。

网友A:
用自锁型可否?

网友B:
不会是间隙供电吧

网友C:
用干簧继电器,真空密封,不会氧化.

网友D:
长见识了。

楼主:
小鬼子的手册里也倒是有几款自锁型的,一直没用过。看样子以后要考虑这一点了。

tyw老师说的干簧继电器,也没用过,小鬼子的选型手册里似乎没有提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鬼子的手册里也倒是有几款自锁型的,一直没用过。看样子以后要考虑这一点了。

tyw老师说的干簧继电器, ...

楼主:
小鬼子的手册里的绝大多数继电器,都是塑料密封型的,但在使用注意事项里都会提醒长期连续通电的场合。

网友E:
其实用MOS管做电源开关也可以?

楼主:
楼上的,MOS管不隔离啊!

网友F:
还是需要研究一下普通的那种的“安全电路”是怎样用的呢,我就很需要了解。

网友G:
一定要用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楼上的,MOS管不隔离啊!

加光耦不久可以了吗

网友I:
选用松下的PhotoMos,也是隔离的,泰克的示波器就用

网友J:
楼主这样的应用最好采用MOS管多开关元件,可靠性要好得多,变电站用的设备也不太在乎成本,可靠性是首要考虑的。

楼主:
多谢。
考虑MOSFET或PhotoMos,绕来绕去,始终还是小鬼子的东西。哎。

网友K:
前几天看到有人推荐TLP127,看一下参数,可以驱动蜂鸣器,继电器,甚至代替小功率继电器
正好用来代替光耦+三极管

网友L:
会导致触点表面生成皮膜,而导致接触不良。这是因为时间久氧化导致的,设计成安全电路是基于继电器失效后,还能保障及时实现对电路的控制,以防发生事故,应用在安全级别较高的场景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会导致触点表面生成皮膜,而导致接触不良。这是因为时间久氧化导致的,设计成安全电路是基于继电器失效后, ...

这个解释比较容易接受

网友F:
我的设计是在没上电时触点常闭,上电检测正常后触点断开,这样就不用考虑了吧?

网友N:
长时间保持一种状态 ,那为啥不用常闭触点 - -

楼主:
21楼,控制系统中电源较多时,需要考虑上电时序,在控制逻辑未能正常的建立起来之前,对外输出的电源不能有效,否则可能乱动。

网友O:
长见识了

网友P:
4楼的建议就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个解释比较容易接受

你也可以理解为失效保护

网友Q:
用单片机测继电器两端的电压差,继电器开通状态下测压差,超过一定限额就认为继电器失效

网友R:
我记得某种镀层可以减轻这个问题的。碰到这种问题基本原因还是老板不舍得花钱。

网友R:
接触点的老化以及某些影响物的产生来自电火花或电弧带来的微量金属蒸汽凝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