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直流有刷电机电流检测

楼主(2016-01-25):
各位有好的直流有刷电机电流检测方案吗??我以前的测量方式就是在电机回路上串联一个小采样电阻,再去采集其端 电压,但是这样的测量方式测量结果会一直变化,测量结果不准确,还有什么好的直流有刷电机电流检测方法吗??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网友A:
都是这么测的
电流是一直变的啊

网友A:
关键是软件算法 做好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这么测的
电流是一直变的啊

都是这样测的吗???这种方法测纯阻性负载还好,关键是直流有刷电机由于电机本身的因素,会让电流一直处于变化(且变化的范围还蛮大的),请问软件滤波怎么处理,是求平均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软件算法 做好滤波

软件算法如何处理的???求平均值吗???为什么万用表啊之类的它们显示的电机运行电流基本上就维持在一个稳定值咧?????:(  我就是想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网友A:
你自己算下 你的采样周期
要达到数值稳定 硬件 软件都要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算下 你的采样周期
要达到数值稳定 硬件 软件都要处理的

:'(还是不是很明白,感觉好难啊!!版主还能说的再清楚点吗??软件,硬件都要做什么相关的处理咧!愚笨啊,不明白具体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算下 你的采样周期
要达到数值稳定 硬件 软件都要处理的

示意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B:
电机电流可以采用康铜丝来做,如果要更精密可以搞霍尔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