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直流有刷电机电流检测

楼主(2016-01-2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看一下电流互感器或霍尔元件之类 可以检测电流

网友B:
赞同楼上观点

网友C:
直流有刷电机电流检测基本都是用一个采样电阻为了提高采样准确性可以加一级放大器,然后软件上面处理好就行了。这种要做的准确,最重要的就是标定,用标定,可以做的非常精确,适用于大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