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直流有刷电机电流检测

楼主(2016-01-25):
各位有好的直流有刷电机电流检测方案吗??我以前的测量方式就是在电机回路上串联一个小采样电阻,再去采集其端 电压,但是这样的测量方式测量结果会一直变化,测量结果不准确,还有什么好的直流有刷电机电流检测方法吗??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啊........

网友A:
你看看这两个,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B:
采样电阻是常用的传感方式. 此外还有霍尔传感器针对更大的电流.
由于电机电流是变化的, 特别是 PWM 方式下, 取样电阻上的电流会快速变化 (如果装在如 NMOS 功率管下端), 所以在特别的时刻采样到的信号才是电机的电流.

网友C:
这个资料的对直流电机的检测非常有效的。

楼主:
实际测量中就是由于有刷电机会产生脉动电流导致测量的结果一直会变化,如何能让其测试结果不怎么变化咧??还有**中说是个周期性的脉冲,请问是周期性的吗??电机要不是匀速转的话也会是周期性的吗???

网友D:
电机电流是变化的,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应该也是变化的

网友E:
电流采样一般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F:
楼主的直流电机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B:
周期性的, 严格说: 对于有刷直流电机, 这个周期性, 有两个方面.
1. PWM 信号的周期性, 往往这个频率是比较高的. 楼主的波形图也是讲的这个信号.
2. 电机换相的周期性, 这个信号跟转速直接相关, 是碳刷换向器引起的, 频率相对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