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电机控制中的TIMER/ADC之间的触发问题

楼主(2016-01-25):
      还是电机控制(三相无刷直流),一个问题接一个。
      问题:ADC配置成由TIM3-TRGO的更新事件(UEV)触发采样,但是不成功???(应该不是配置不对的问题,核对了几遍)
      自己分析:看STM32F103的中文参考手册介绍,里面的UEV一个脉冲,时间只有一个脉冲宽度,是不是ADC模块的时钟相对较慢而根本就采集不到这个脉冲,从而不能触发ADC采样??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应该是吧,你试试嘛,想了就试试,反正不是拆炸*。

网友B:
用软件触发的时候adc能够采集数据吗

网友C(2018-09-05):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